如何提升CNC机台的稼动率?老大让提升70-80%

楼主(2011-05-27):
各位大虾:
现在老大想让我对CNC的稼动率进行改善,我观察了好久,始终想不到好的对策.

     我们公司做手机塑胶模,CNC(roeders 500机台)钢料工段现在1人开2台机,机台的稼动率平均每天在60%左右(按每天24小时计算),我们的工件都在机外进行装夹,补正中心,CNC操作员只要将工件放在机床上,调出程式直接加工,(补充:机台用erowa治具快速装夹),分白夜班,每班8小时制,也有加班。

老大让我提升到70%--80%,我觉得很困难。有没有帮手给点建议,多谢!

网友:
唉,能提高的话最好不要提高,那是自己整自己

网友:
图纸吃透  工艺吃透  加工吃透   机床性能吃透

网友:
90% 都没问题  严格规定换刀次数和换刀时间,材质异常导致的,要主管签字确认,

加冷却水,加润滑油,辅助时间,全部卡死。 我经历过,认真做,不是做不到

楼主:
我想通过ECRS进行改善,可行吗?停机自检似乎是必须的,否则很难保证加工品质,尤其两台机都处在停机需要自检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先处理一台机(自检主要包括:后续加工所需的刀具检查;工件基准面及其他加工位置的检查;),另外加班(白班和夜班都是2个小时)的时候操作员的普遍效率不高。

网友:
发钱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2011-12-25):
可以提高到95%去都没问题。首先你要有一套完整的奖惩制度。适当的激励作业员,原则上是多劳多得。我是搞CNC零件加工这一块的,我下面的员工也是开两台机器,每天10H。而一台机器的生产时间是3分钟。单台机器的班产是180pcs   上月有一个作业员开两台机把数量做到440pcs去了。  看你自己怎么去激励他们并奖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