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车刀架静压导轨设计,怎么计算封油边?

楼主(2011-05-27):
最近设计一台卧车的静压导轨,我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计算封油边,再就是每个油腔的压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希望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
主要是导轨面积,支撑力等于压力x面积。
所以重车削的要做宽的导轨,并不是强度的问题。
这就是静压压的问题

网友:
一般的 压力为15kg-25kg每个平方cm,打油压力一般不能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说的具体一些吗?参考什么资料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呢?就是怎么设计静压导轨?

网友:
我这是里没有资料,导轨结构所有的机床都差不多,你考虑好定位方式就行。

网友:
计算封油边其实就是设计一个液压阻力,满足浮起量,当然,其压力要在泵的安全使用压力内。

网友:
卧车静压有
1.静压主轴,径向和轴向;
2.静压托架、静压中心架;
3.花盘辅助静压支承;
4.滑座静压导轨;
5.刀架体静压导轨;
6.尾座

连发两贴是为了赚分

网友:
我是来学东西的。

网友:
来长长见识。

网友:
大概是导轨宽度的1/5到1/4之间

网友:
你查下机床设计手册,第六篇 机床部件及机构设计四、液体静压导轨   有详细介绍及计算公式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那里面介绍的是速度小于20m/s场合,现在没有人研究变速时的状况。

楼主:
谢谢!但是有地方不太明白,希望您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没看明白,希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
把图贴出来,我们帮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