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大螺纹的TAP断裂(加工中心)

楼主(2011-05-27):
打M6的TAP  先用5的内喷油超硬钻钻20的孔  然后用M6*1的TAP打螺纹深17     才打到第12个就断裂了     打TAP之前也把底孔中和TAP上的铁屑吹干净了!!!怎么做能使TAP的寿命大大的增加呢!!

网友:
5.0的钻头深20 M6*1TAP深17  有没有在G84后面加Q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支持楼主!!!

网友:
把丝锥的速度降低,材料很硬的话丝锥是很容易折断,可以在刀具材料上想办法。

网友:
ddd!同样一楼的观点,fen 2ci gong wan

网友(2011-06-27):
挤压螺纹 要M6的底孔是5.5 ,打螺纹分几次打,设定Q值,如果是FANUC系统前面要加刚性攻丝指令M29,还有就是你的F值要对。我们这里经常打螺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