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包机切膜离合器,请教

楼主(2011-05-27):
各位大侠好,那位用过的缩包机上用的是切膜离合器的样式,可以探讨一下,我这边的经常出现切两刀膜和不切膜的情况。各位大侠那位调试过这种切膜离合器,如何调节
谢谢指点。

网友:
建议你把离合器改成用伺服电机 带膜刀把。。效果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伺服控制吗?离合器是电磁式的还是电磁阀控气动的?

网友:
谁知道热收缩包装机的运膜是通过什么方式的?

网友:
这个没啥难的吧。

网友:
有电磁铁的,电机的 气动的和手动的。切的不好,很少是因为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我们最近把这个切膜离合器给改成用伺服电机和同步带轮带动膜刀进行切膜,效果还挺好的。原来出现切不断膜、切双刀的情况最终的原因就是电磁式切膜离合器造成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有两方面,一是由于电磁线圈铁芯磁性不够造成吸力过小,导致且双刀,二是由于切膜离合器上面内部和外部弹簧弹力下降造成弹力不足,造成带动膜刀转动的过小。以上是我们常见的故障分析。目前改为伺服后,只是利用原来旧的驱动器和电机,在驱动器里面重新编程,利用原来切莫离合器的信号在PLC里面控制膜刀,从最近的使用情况来看效果较前种方式好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的膜包机那个厂的

楼主:
国产的,保护下厂家的隐私。呵呵,你们呢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密什么啊。 万世德。没改伺服电机前。切膜离合器老坏故障率老高。。。 改伺服电机后膜包机都没什么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n你那个公司的啊?

楼主:
哦,我们用的二轻的,你们用的是宁波万世德的,没有用过。方便留个QQ号?我的46552855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广州市万世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2011-09-08):
我们用SMI的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