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键槽位置度三坐标如何评价

楼主(2011-05-27):
如图所示,键槽位置度如何用三坐标评价
能直接对平面位置度做评价吗
如果不能,是否可以分拆成对称度和等分度,若分拆对称度、等分度公差又该是多少?

网友(点评):
就是对称度,与等分无关

网友:
單有一個基準A,沒有辦法測量這個位置度,圖面也沒有標示這些鍵槽的相對角度,所以也沒辦法做對稱度解;建議將問題反饋給設計單位,而不是自己去猜測圖面的意思

网友(点评):
正因为單有一個基準A, 所以只能對稱度解。如果不能,还需什么参数才可以定下对称度?希望可以进一步交流

网友:
to  扬天测量

因圖面標示的是位置度而不是對稱度,且鍵槽間沒有相對位置的表示,所以我們不能依自己主觀判定這些鍵槽就是對稱的;若圖面標示的是對稱度,用一個基準A是可以量測的

圖面為量測人圓的檢測的依據,沒有模寧兩可的空間,以錯誤的圖面得到的數值是沒有參考價值的;以上為個人淺見,請多指教,謝謝。

楼主:
感谢斑斑和二楼网友的点评
这个是我自己照原图画的,但是没画全,原图在槽上标的有对称的注记,但是没有角向的定位尺寸。
我的理解是起始位置没有要求但要求均分。
我想知道,如果是我说的那种情况下该何解?
另外,三坐标可以对平面评价位置度吗?

楼主:
如果按平面位置度的定义,该平面应该处在理想平面位置为基准的平行的两个平面内,两个平面距理想平面位置分别是+0.05和-0.05.三坐标的评价是这样的吗?

网友:
首先量測直徑270的圓後設為原點,量測任一鍵槽左右兩側取中點,將原點與中點連線後設為基準軸(x、y軸皆可,以下舉例設為y軸),量測另一鍵槽取中點,座標系對z軸旋轉36度,得知第二個中點的x座標值。

帶入位置度公式:

因此鍵槽位置只有單一x軸向的變化,所以公式中△Y為零,而△X的平方與跟號互相抵消,得正位度為兩倍的△X,又目標x值為零;故此例的位置用兩倍的x座標值即可。

剩餘的鍵槽位置也只需依序量測中點後旋轉座標系後可得知。

网友:
三次元量測平面度,量測法為對一平面等間距的取點(取越多點越準確),得到的最大值於最小值的差即為此平面的平面度。

楼主:
感谢meisfalo24 热心解答
不过我不太理解你说的:“量測另一鍵槽取中點,座標系對z軸旋轉36度,得知第二個中點的x座標值。”是什么意思
而且你用的公式是平面坐标系点与点的距离,如果说评价一个点的位置度公式合适
但是评价一面的位置变动,好像说不通吧,
而且我说的平面的位置度,不是你说的平面度,参见附图(参考文献《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p92)
这种位置度如果做量规,我知道可以参考花键量规和功能量规差不多,可以测量其可装配性,而可装配性是和斑斑说的对称度以及这几个均布键槽相对位置(等分度)相关的。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用三坐标测量,该如何评价。

网友:
我在六樓的回覆就是用三次元量測鍵槽位置度的步驟,如果你覺得用單點量測不夠客觀,可以在不同深度、高度多取幾個點做依據,取數據最差的那個來評價。

我已經盡力畫了另外一張圖,希望你能了解我的意思。

楼主:
感谢楼上
我说一下看我理解的是否和你一样:
原理即评价每个键槽中心面是否在其理想位置。先在第一键槽确定该键槽的中心位置同时建立Y轴,然后再同其他键槽中心面比较。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如果键槽对圆心还有对称要求的话就要另外评价了吧,分别评价每个键槽对圆心的对称度?
如果同时标有位置度还有对称度是不是出现过定义或者自相矛盾的可能呢?

楼主:
meisfalo24 还有就是按你的方法评价出的位置度值不能直接体现图纸要求的位置度
相当于两个键槽面位置变动的综合,这个测值和图纸要求的是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