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黄铜锻压产品的吗?

楼主(2011-05-28):
我们主要做制冷行业用的黄铜件,像连接螺母,分液器,截止阀之类的产品,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大约有三四年了,一直出现的问题就是泄露,特别是黄铜分液器和截止阀,有人做类似的产品吗,说一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这种东西应该很多人都做过的吧,大家的保密意识都很强啊!

网友:
你要压力机么,可以看看我们的众友液压机 http://www.tzzyzg.com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是三兴的!你们的和三兴的相比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你的阀体像是铸造的吧?锻压不会出现泄漏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不是铸造的,同行业内都是锻压的!

网友:
看外观像是铸造的。

网友(点评):
表面是经过处理的!

网友:
模锻吧,泄漏是指焊接泄漏还是锻件泄漏?先看下原材料吧,有些地方的黄铜别说锻了,摔下都能碎,然后就是工艺了,锻前预热处理,这个要同你的材料供应商沟通的,黄铜锻造温度区间很窄,比较难控制,里面牵扯的问题很多,只能慢慢试验了,顺便问下,你这个产品是几次锻的?

网友(点评):
泄露都是锻压导致的,锻前都经过加热处理的,所有产品都是一次锻压成型!

网友:
如果是个例,就有可能是锻压是存在过烧现象。

网友(2011-07-31):
浙江诸暨应该很多的吧。

网友:
    离心浇注 不是解决气孔的么

网友(点评):
离心浇注 还真没有这方面经验,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一般模具浇注会有气孔   影响强度 。。 离心浇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木有气孔

网友(2011-12-26):
100%可以用红冲工艺。我们做过类似产品。这个工艺在浙江玉环县多的,可以去学习学习。我们公司大多数产品也是因为用铸造工艺,打水压后有泄漏情况才改成黄铜红冲工艺。到浙江学习了几天回来就开始搞这个工艺,现在产品质量很好。客户也给了很多好评。

网友:
红冲比铸造既省材料,效率又高,一次合格率高等众多优势。

网友:
泄露都是锻压导致的,锻前都经过加热处理的,所有产品都是一次锻压成型!

网友(2012-02-19):
用挤压成型后再机加工也可。

网友:
就用锻压工艺就可以了。可以到浙江玉环县区调查调查的,那边专业做红冲铜件的。

网友(2012-03-23):
应该是属于红冲锻压吧,玉环,诸暨,宁波的厂家应该有做的

网友(2012-05-15):
这个东西象铸造的

网友:
那十字通不能用铸造的,要用锻造。因为铸造的会有砂眼气孔,所以会漏气。而锻造不会!如果可以的话,直接加我QQ284208653请说明“锻造”来验证。

网友(2016-11-05):
楼主,请教一下,如上的零件可以用黄铜材质的么,需要有较高强度的黄铜直接锻造成型,在工艺上是否可行?
齿轮的基本参数,模数为0.8mm,圆柱齿轮的模数为0.7mm,是否有可能?

网友(2017-01-16):
这些锻件一般用什么设备下料?重量控制要求如何?

网友(2017-03-03):
看着像一次锻压的话变形比很大,工艺上,温度上都有的讲究了

网友(2017-06-11):
本厂是专业从事机械锻件制造与加工的厂家。主要产品有紧固件,轴承件,阀门件,各类五金件及锻造品。欢迎国内外客商前来接洽!微信13095909787

网友(2017-07-15):
哦哦 学习到了

网友(2017-12-08):
你的变形抗力肯定算错了,而且工序也前后都有所减少是小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