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细轴加工问题

楼主(2011-05-28):
各位大侠,我这有个小细轴的 图纸请大家各抒己见,多多益善。问:加工工艺如何?

网友:
粗车,两端留加长作75度尖,热处理,外磨,刀磨(去加长)

网友:
粗车 两端加长  预留中心孔 调质  研磨中心孔 半精 留磨量  上磨床 割掉2端 倒角

网友:
去做冲针那里定做吧,他们很专业。

网友:
这个工件不需要中心孔  个人意见
1:下料
2:无心磨 粗磨外径
3:立柱磨 磨两端面 留0.1余量
4:仪表车 车小外径
5:热处理
6:立柱磨 磨两平面
7:无心磨  磨大外径
8:塞磨 磨削外径
9:小磨床磨倒角
我们公司以前的柴油机 油针 油嘴 就是这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同意4楼的兄弟,最好找做模具的做,他们专业。

网友:
同意五楼观点,不过图纸精度要求不高,倒角没必要磨了,不像油针倒角是密封面。

网友:
楼上所有的我全反对。楼主你算问对人了,本人专业微型轴加工。根据你的图纸 我来排下工艺,欢迎拍砖:
根据图纸要求硬度,暂参考4GR13材料
1:拉丝3。24
2:自动冲丝机冲断:工件要求长度加30丝
3:无心磨:粗磨
4:两端面平面磨:(根据图纸,如两断面无要求,可直接冲丝到工件要求尺寸省略两端面磨,冲丝无需加30丝)
5:自动仪表车床:倒一头长度2角(如只是这一端面有要求,冲丝时加0。15,倒角平端面一起下,可以省略平面磨)
6:自动仪表车床:车削另一端带倒角(此处倒角是否必须需要0。5?)
7:热处理
8:无心磨
9:研磨
10:包装成品
需要参考的是另一端倒角如无实际使用目的,只需要0。2,如倒角必须0。5,工艺有些许变化。

网友:
翻转180°以后和之前的效果一样,那么恭喜你钻头磨好了

网友:
这产品看量排工艺,为何简单的东西搞那么复杂,不知道现在怎么了。

网友:
支持8楼的加工工艺

网友:
楼主人呢  出来讨论下你具体的做法

网友:
直接车好  不留磨量 然后高频 不会变多少5 \, ~+ e* Z! n0 I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大家的 想法  看到了  也学习了,但现在 还在设计阶段  还没投产。

网友:
好难啊,受教了!呵呵。

网友:
这种小件应该说不难加工,生产时如有难题愿意提供帮助。

网友:
有量就上走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