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转AUTOCAD,请教

楼主(2011-05-28):
PRO/E转AUTOCAD时,再在cad里把线性改为粗实线后,打印去来为什么还是细实线啊

网友:
线宽设置了吗?

网友:
要在cad打印中设置的吧,转过去以后和用cad画的是一样的啊

楼主:
线宽设置为0.5mm啊,打印去来还是细线啊,怎么办啊

网友:
打印机有没有问题啊?有的打印机就是打不出线宽来的。

楼主:
打印机没有问题,用cad画的能打印去来的是粗实线,用pro/e转过来的就打印去来就是细实线

楼主:
pro/e里怎么把文字写在零件上面

网友:
可能是线宽没有设定好···

网友:
在图层中设置线宽啊,将你所需的设为当前图层。。

楼主:
我现在会呢啊,谢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零件上加一个拉伸特征,这个等于是重新见一个特征,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