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背衬机如何纠偏?

楼主(2011-05-28):
工厂自制的水泥背衬机一台,收卷水泥布总是跑偏,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纠偏问题

网友:
有没有机构布置简图啊,

网友:
跑偏是正常,老是跑偏的话,是衣领制袋器没做好吧,呵呵

楼主:
衣领制袋器?是干什么用的,没听说过,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成袋器”,成型袋子的一个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衣领制袋器就是包装机上的成型器,这几个词都指这个东西。
主要功能就是把成卷的膜通过成型器后做成袋子的形状,再进行封口。
但具体哪个名正规就不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