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移送传动机构,请教

楼主(2011-05-28):
如图我有一个三轴移送传动机构,本打算用一条滑轨的,不过考虑结构的稳定性,还是用两条好点。我选的导轨宽度是20,400W的伺服电机同步带驱动,机构行程有2米多,导轨长度大概有3米了,我是担心这么长的导轨很难保证平行度,会不会卡死,电机功率会不会太小?求高手指导,望有做过类似结构的社友帮忙。

网友:
刚完工一个类似结构,不过木有楼主的长,行程700多,40的导轨,导轨宽250左右,丝杠传动,做下来感觉加工不是很大问题,后期装配很重要,另因我的导轨载荷很重,我又加了自润轴承,现在运行基本正常

网友:
平行度不是问题,打表调试到5丝以内就行了,我最长做过20米的,不会卡死的,可以放心。电机功率大小要看你负载和加速度

网友:
装配很重要,要先固定好一条导轨,然后通过滑动4个滑块的连接板,一边滑动一边固定另一条导轨。如果有些地方还是有点不顺,在把着段距离的螺丝松掉进行微调。一点浅见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关于导轨的装配我想用机械结构来限位不知可否?如图示,铣两条限位槽。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不错,我做的由于传动件限制,用了上下两对相对的基座!

网友:
可以的!很多机构都是这样定位的!

网友:
主要看加工精度,两轨的不平行度,不平度要保证,如果传动精度不高,机加工应当能保证.

网友:
如果一次加工成型,凭机床精度不会有卡死的现象.

网友A:
铣两条限位槽平行度能不能保证好,如果保证不好,那将更能调平行了。

网友:
限位槽最好是只加工一边的,以一边为基准固定好
另一边的调整,如果都做成限死的话,机加工精度不够就完蛋了,还不如不做限位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方法不错,可看楼主的图好像是钢板铆焊的基座吧。那就会出问题,会有应力变形啊。采用铸造基座最好,还可以采用螺栓连接结构也可以。400W的根据滑台的载重来定的。

网友:
短行程采用这种固定方式很好的,但机构行程2米多,采用两条导轨全部限位安装的话,考虑到一般机床没这么大的加工行程,一次加工成形困难,两次或多次加工平行度较难保证。如果万一加工的两条卡槽平行度不能满足要求,连调整的余地都没有了。鉴于以上原因,建议一条导轨开卡槽直接固定,另一条直接加工一个台阶面给滑轨单边紧靠就行了,万一不行还能调整一下。或者两条导轨全部采用单边紧靠台阶面的方式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关于导轨的装配我想用机械结构来限位不知可否?如图示,铣两条限位槽。

有點浪費成本,不如直接鎖在面版上用pin定位,加工也簡單,不過超過3米的面板加工機器要很大喔!

网友:
也可以一边做槽,另一边做成活动的,靠打表来校,不过两边都铣槽的话受力会好很多。也可以用销来定位。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我的机架是用铝型材组装的,面板也是分三块,每块长度1米,分锁在铝材支架上面的。其实我想第一块面板调平后,导轨就以第一块面板为基准,连接后面两块面板,也起到定位作用。由于面板是用螺钉固定在型材上面的,应该能调动点。不过我个人也认为铣台阶面,用一边定位可行性更好些。

网友:
以前有做过这样的结构!! 一个是长度800 宽度到了1m ,另一个长度1。8m宽度只有20cm。这个主要是装配 以及电机的选取,装配我同意四楼观点先固定一边导轨,然后来回的推动几次滑块机构,最后在一边推动一边锁死另一边的导轨。另外电机要有足够的力,如果不够可以考虑加减速机。我以前做的宽度1m的还要考虑连接的刚度(因为是从一边驱动,如果楼主是从中间对称驱动的话会好点)

网友:
两个电机可以保证同步运转吗?

网友:
定位也可以打销子的,主要想提醒一下伺服要加减速机,不然会在启停位有自振。

网友:
学习。。。。。。。。。。现在我们也用到很多直线导轨。。

网友:
看了楼上的3D图,感觉很大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行呢?
首先来说,铣两条槽来做定位是绝对不可取的,因为要装到槽里必须要大5丝到10丝,那么长,接触面太长了,随便一点毛剌都会影响两导轨的平行,结果就是有的地方顺,有的地方紧;还有就是两槽底的平面度和平行度很难保证,因为在基准面下面,那里不能磨削,要达到0.02的平面度和平行度都不容易,如果底板再有变形,导轨锁下去也跟着弯,这样根本就不能用了,想垫都垫不了,因为有台阶。正常是两条导轨安装面最好是一刀磨过,一条定死(销钉和定位块都行,最好是有个磨制的定位边)另一条可调,通过定死的做基准来打表固定另一条。

网友(2018-12-30):
引用 网友A:
铣两条限位槽平行度能不能保证好,如果保证不好,那将更能调平行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