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油箱注油量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夏天了,温度得注意了。听一老师傅说油箱液位过高也会造成系统温度过高的。想不明白,是这样么???
另外问下修过的油缸再次上线的问题,由于缸内脏,一上线就毁阀。换了两个毁了两个阀,一个1万多,其实那破缸新的也就2千多。没办法把缸连在阀台上用简单阀来回动几十次再上线。大家有什么其它的好办法么?望教教,提点提点。

网友:
油缸内脏,是油缸厂家的问题。油缸出厂也应该出具清洁度报告吧。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厂家供货应供合符质量要求的产品。这就是最简单的办法。这个环节不应该由用户来做。

楼主:
恩,第一个问题呢???没人回答???

网友:
是不是油液本身就脏呢,液压缸即使拆下也不会污染那么厉害。检查油液看看,我们也经常拆卸油缸,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不是油有问题,就是缸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