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要求动态平衡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5-28):
有一个直径100的轴长180mm,加工完后要求达到动态平衡。是什么意思啊,有谁知道请帮帮我。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帮不了你了

网友:
图纸一定有一个动平衡要求,你加工完成以后,按要求上动平衡试验机,达到人家的技术要求就可以了,在机床上玩不了这个,不是床子上的活,

网友:
这个轴是转动的,为了减少震动,所以需要平衡。

楼主:
是这样啊,谢谢3楼的。普通车床加工能到这种要求吗?

网友:
上动平衡机去检测,那个很方便的,检测不合格的话他会自动去重直到合格

网友:
首先按图加工好轴,再把轴装在动平衡机上做平衡。

网友:
为了减少高速转子的振动,需要测量动不平衡量,如果没有达到图纸要求,则需要去重。

网友:
做动平衡实验嘛

网友:
这应该是光杆轴或是台阶轴,请问去重怎么去?不会在杆身上打几个孔吧??3 q2 E, g$ W0 M3 I& }
如果材质没问题,说白了就是要求杆子的直线度,或者圆柱度指标有些要求,具体数据看轴的转速要达到多少。

网友:
你在哪里。我们这边有动平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