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收新车床?

楼主(2011-05-28):
我刚刚买了几台新数控车床,还不知道怎样验收,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
试车一棒料,车140长,上百分表,,左右移动拖板,,1丝以内,,,,多找几个点,然后用手转动卡盘,椭圆在2丝以内,合格!试试大切削量看看,不停车,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检查X Z的反向间隙 重复定位精度等
听下校水平以后的X Z移动噪音

网友(点评):
“X Z移动噪音”——这个是检查什么的?

网友:
按机床随机带的合格证上验收即可

楼主:
谢谢师傅们我知道点啦

网友:
1.按出厂精度检测表,检查静态精度,
2.空运转24小时
3.试加工,最好做CPK

网友:
签合同的时候说是按什么标准来做的,就按什么来收。

网友:
要是用来生产的,直接做活吧,能做出来就是硬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实践出真知!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又学习到了

网友(2011-06-28):
俺验收的时候是:一个月正常生产。即:将其它机床上较难干的活(精度要求高的),拿几个到该设备上来干,一个月正常生产,产品检测合格。新机器,精度是关键啊。俺那新的厂家反复调试啊,折腾了两个月,总算好了。

网友:
我们验收的时候就是先看硬件
在试车用大余量大走刀看车削出来的效果

网友(2011-08-23):
我也学到了哦!

网友:
车一圆棒约100长,检测一下锥度及圆度,再来一个螺纹,嘿嘿,第一次验收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当然,验收单上的东西绝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