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士乐比例方向阀如何更换线圈

楼主(2011-05-28):
力士乐的比例方向阀是可以更换线圈的结构,当线圈烧坏后可以更换。请问,如图的比例方向阀的线圈如何更换?当线圈拆下后电磁铁剩下部分的结构是什么样子?阀的尾部的黑色旋钮和连接处的螺纹部分是一体的吗?

网友:
用锣丝刀把把比例线圈的插头,图上的A或B,上的固定螺钉拆掉拿开,把阀两端的旋钮拿开,比例线圈就可换了。里面是个圆柱体,靠阀体有螺纹,可拧在阀体上,圆柱体里是个圆柱的衔铁,当线圈带电,产生磁场,推动衔铁移动,衔铁推动阀芯移动,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