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滑块联轴器怎么做比较快。

楼主(2011-05-28):
     该用什么设备来做最快?请各位大侠说说。。

网友:
什么是十字滑块联轴器?

网友:
我们做过小型的,下车床后,上铣床铣。

楼主:
如果是批量生产捏。

网友:
用铸件,先车,后铣。

网友:
线切割直接就把滑块给切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的十字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做个整体,中间十字用线切割给切了下来,一般十字滑块转速都很低,要求不高的

楼主:
尺寸是2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用什么设备来做最快?请各位大侠说说。。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因为太概念化了
没有一本两本书讲不完的
所以没有人能帮你解决得了的

网友:
呵呵 这的却很纠结啊  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弹力胶用线切割呀!
会不会很费时间。。。。。。。。。。。要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弹力胶用线切割呀!

弹力胶的那种叫十字滑块联轴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的把一整个车出来,然后使用线切割直接切割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的把一整个车出来,然后使用线切割直接切割出来?

网友(点评):
系呀,我以前做的时候他们就这个给弄的,我用貌似是二三十转每分的样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比做坯料贵起码100元每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有什么建议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加工槽,和键槽,是120块一套。外径是220的。我想问问大侠,如果按你的意思一分为三,这个所加工的时间大概多少?然后成本问题。还有用什么线切割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加工槽,和键槽,是120块一套。外径是220的。我想问问大侠,如果按你的意思一 ...

这价格貌似只有用铸铁毛坯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号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还是刨床做的。。键槽也刨

网友(2011-09-09):
线切割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比普通车的要贵?

网友:
发个图看看,什么样的十字滑块

网友:
先车 做夹具后铣·             ·

网友:
一般来讲是先车后铣和插键槽

网友:
楼主在什么地方?你的方法一天可以生产几套?

网友(2012-06-22):
牛头刨床刨削最快又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