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阀?---如图,请教

楼主(2011-05-28):
求高手谁知道这是什么阀??

网友:
没有见过,我猜想会不会是支撑阀

网友:
可以来回动么?可以的话应该是电磁换向阀

网友A:
只看这么点外形看不出来啊。。表面有没有打标?联接状态有没有?还有几个口?这些都要提供一下的。
看外形像安全阀。

网友:
       貌似液压旋转接头?

网友(2014-05-25):
有全图吗  向定量阀

网友(2016-08-19):
看起来像电喷摩托车上的喷嘴啊。类似注射阀?

网友(2016-09-29):
引用 网友A:
只看这么点外形看不出来啊。。表面有没有打标?联接状态有没有?还有几个口?这些都要提供一下的。
看外形 ...

老大,头像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