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1.5厚的铁板应该怎么折

楼主(2011-05-28):
顺序是什么呢?

网友:
多长?单件还是批量啊?
可以先弯2头再弯中间。反过来也可以弯

网友:
建议你先从中间弯曲,最后弯上面的,这样好修正两个边长。

网友:
建议先从中间弯曲,后弯上面的,这样好修正两个边长。

网友:
先折成几字型,然后再折端头

楼主:
那请问一般中间的几字型最简单的模具是怎么弯的  中间的深度和宽度有什么限制呢?

如果先弯两头  中间的怎么折呢

我只对最简单的几种模具有了解,不知道一般的五金店能否加工呢

多谢

网友:
老折弯师付一看就知道了。可以。

网友:
先从中间弯曲,最后弯上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刀具,具体的专业做钣金的一看就知道!

网友:
9楼正解.其实不难 只是LZ可能混淆了吧 呵呵!

网友:
我们  也做折弯     先折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