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镗孔,我哪里错了?

楼主(2011-05-29):
我是做数控刚刚半年,今天准备镗孔,想用一号刀和它的刀补进行加工,当运行程序时到T0101时刀台转了个90度(四工位方刀台),把刀具转到了刀台的左侧,无法进行加工,请问各位大侠怎么镗孔啊,我哪里错了

网友:
是不是装错刀号了,不应该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装错刀号

网友:
难道就不能把刀台转到位了再装刀吗?车内孔难道和车外圆有多少区别呢?也是同一个定律,主转旋转,刀台带动刀子纵横进给。

楼主:
没有装错刀号啊,我感觉我的车床只要选T0101,那这个01号刀位就转到刀台的左侧,不在前边,020304刀具也是如此,车外圆正好,可我想车内孔啊,请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是的,按你的思路,车外圆是正好的话,那么车内孔应该把内孔刀横着装,就是装在刀架的前边。。。而不是左边。这时一般来说4号刀刀位装不下一把外圆刀了。--注意要装内孔刀,别装错刀了.

网友:
晕死~你先把刀架转到1号刀位再装刀,你试一试!如果你非要把内孔刀按外园刀装那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晕.......你是不是仿照普车上面装刀的啊           普车的刀架是从右往左转......  数控的是从左往右转

网友(2012-12-14):
大哥.我怎么没怎么听懂...镗个空你很难吗,,,,,?????????????不解 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求高手  回答  学习

网友:
可能发信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