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控制系统怎么样 想配一个数控系统

楼主(2011-05-29):
广数控制系统怎么样

网友:
总的来说经济实用吧,不过不如买KND的!!!!!

网友:
个人感觉广数稳定,980TDB很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拿去做什么产品
KND的精度不是很好
大问题没什么
小问题蛮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广数系统还稳定呀,只是你没遇到问题所在,假如你经常使用MDI功能动行一段程序车件,你才能真正的感觉到,有时它把U认成X走路,其他结果不用我说,你能知道啥,我都遇到好多会,现在我都不敢在MDI上用U编程了。

网友(点评):
那是你笨,我也经常用,没出问题,,这个问题经常出在刚调完刀,和刀补,就用MDI走程序,当然不行,,这时你在按下复位,解除调刀补状态就行了!

网友:
KND,本山大叔的话说,谁用谁知道 ,反正,这两个放在一起,我肯定选广数,哪怕稍微贵点!也要!国内常见数控系统就那么几种,好的就Fanuc和西门子,,价钱也贵,再者就是广数了,,,,还有的,什么仁和,,华兴,华中,KND,大森,,沈阳,大连的,系统,都比较垃圾!

网友(点评):
楼上所说的问题以为是我一个人所认为的吗?有空了你去问一下广数搞机床售后维修的人员,这可是广数的一大敞病。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们厂有8台,安阳的6152,全是Gsk980TDB,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但是我在长时间的出问题后发现了解决的方法,从此再也没出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外面的厂子也用GSK980TD?还以为只有学校用这些古董呢。

网友:
还行拉!精度高不高不是由系统决定的!同样系统不同厂家生产精度也不一样!

网友:
  GSK980TDB的    还 可以阿  ....我们 现在就 是这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