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镗两孔 保证轴心距

楼主(2011-05-29):
镗两孔35  和  40孔   轴心距33

网友:
旋转四轴,一次装夹完成,稳定性才能保证

网友:
你这箱体上两孔是蜗轮、蜗杆的轴承档吧。要求挺高的。要是单件的,你就用加工中心加工,一次装夹成形,可以保证要求。要是小批量的,你就做个工装,不过很难做。要是你是大批量,就可以考虑到做个专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设计一个专用的夹具,该怎么加工呢?

网友:
设计一个夹具,如果数量少, 很不和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设计一个镗床的专用夹具呢,不在同一平面怎么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不考虑成本,假设是大量生产,夹具怎么设计呢?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做,只要底面这个基准做得比较好,两次装夹也没有太大问题;如果基准不好,建议装到一个底板上面,等于是做一个中间基准;其他方面怎么样做都可以。

楼主:
一个朋友说  镗床上 用双镗杆  可以镗两孔

网友:
加工中心上用旋转盘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那个夹具不是很复杂,但你的精度要求很高,所以做起来很难!首先要看你用什么工作母机,你可以选择镗床,也可以选择一台精密车床。我心里有个样子,却说不清,朋友要是想切磋,我们可以QQ上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