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视角与第三视角做图问题

楼主(2011-05-29):
大家分析一下所谓的第一视角做图和第三视角做图的区别,貌似是日本机欧美与我们做图时的视角不同的原因。。。

网友A:
第一角,按论坛牛人无能大侠说的就是:哥画的不是机器。是机器的影子。
第三角,照猫画虎的说,姐画的不是机器,是扒机器的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了一个工程师,说是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是反转一百八十度的,我太死板,你这个这个形象的都看不明白。

网友:
我们通常用的是第一角法:三视图分别为主视、俯视和左视。第三角法则为主视、仰视和右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貌似是这样,受教了。。。

网友(2015-10-08):
引用 网友A:
第一角,按论坛牛人无能大侠说的就是:哥画的不是机器。是机器的影子。
第三角,照猫画虎的说,姐画的不是 ...

这个形象生动,赞~~对照一个零件分别以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画的图就理解清楚了~

网友(2017-07-31):
哥们,现在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感觉一下子闷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