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择那种整流桥?

楼主(2011-05-29):
电源为输出交流127v/15KVA的变压器,负载参数要求是直流190v,功率12kw,我应该如何选择整流桥?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等了一夜了,还没等到答案噢~

网友:
这个选择200A500V的整流桥就可以,要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相应的阻容保护和续流保护等。
但是你的电源是127v,整流后电压达不到190V。

网友(点评):
感谢版主解答,谢谢!

楼主: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版主能不能再给解释下阻容保护和续流保护的方式?谢谢!

网友:
阻容保护可以对关断过电压保护和操作过电压保护。即阻容吸收电路主要用于保护半导体元件(如二极管、晶闸管、IGBT等)免遭过电压击穿,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在半导体开关两端并接阻容电路,为开关关断时存在于电路中的分布电感提供能量释放通道,可有效降低di/dt,抑制开关两端出现尖峰电压。另外,阻容电路也可并接于接触器、继电器等的交流线圈两端,用于抑制线圈产生电磁干扰。楼主可参考一下相关资料。如:http://wenku.baidu.com/view/0c5b350102020740be1e9b7c.html
续流二极管通常是指反向并联在电感线圈,继电器,可控硅、整流桥等储能元件两端,在 电路中电压或电流出现突变时,对电路中其它元件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由于在电路中起到续流的作用而得名,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来作为续流二极管。
。。。。。。

楼主:
哇塞!佩服!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