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厂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9):
    我要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盖一个钢结构厂房,长165,跨18米,高4米,盖板和墙板用10cm厚苯板复合板,计划用5cm*5cm角钢背对背焊做剪刀人字架;或用10cm*10cm工字钢做门式框架。两种做法都是每隔6米一副架子。请问用角钢或工字钢这样做可行吗?应该用什么厚度的?哪种做法的造价会比较低。

    我不懂钢结构,为了降低造价,我想自己买料,然后雇施工队帮我盖,可是问了几个施工队,他们设计的都不一样,我挺迷茫的,不知道怎么造才合理,请懂的朋友帮我参谋一下,非常感谢。我的想法是在不能被风雪摧毁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细一些的钢材,但是我问过的施工队都没有经过什么计算,他们只是大概估计就决定使用什么样的钢材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根据厂方的重量,参考相应钢材的硬度、强度、支撑力什么的,然后计算出制作门式框架或剪刀人字架(我的意思是主支撑结构)所能使用的最细的钢材呢?是使用什么软件吗?去哪里能计算出这些?感谢高人指点!

网友:
跨度小的,随便玩一下还可以,你18米跨度的,这么随意就不行,即使能立住不倒,有风雪载荷也会垮塌,想简单的办法也有,你找一套国家标准的18米跨图纸,结合你本地最大风雪载荷考虑,基本就靠谱,太随意了,后患无穷,前车教训非常多,

网友:
曾经我们家的厂房就被雪压塌了

网友(2011-07-14):
18米的跨度,用10cm*10cm工字钢做门式框架,材料太小了,至少要用200*200的H型钢做门式框架,5cm*5cm角钢焊接花桁架,不要为了省钱,留下安全隐患。

网友:
18米的跨度,要好好计算计算了,最好用预浇板,竖大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