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打开igs的组装文件,尺寸变了,应该在哪里修改?

楼主(2011-05-29):
用pro/e打开igs的组装文件,尺寸变了,应该在哪里修改?

网友:
如果是零件尺寸变了,好象改不了吧

网友:
在原图的配置文件中修改尺寸单位,打开后的IGS文件不能修改尺寸,

网友:
貌似是改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E默认的事inch,而我们绘制的图纸都是mm,也就是说你的尺寸大概都缩小了25.4倍(1 inch =25.4 mm)

网友(2011-06-28):
如果是单位的问题,就修改转换尺寸单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