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设备的配电元件大家一般怎样选定?

楼主(2011-05-29):
我现在手头上有个点胶的项目,该项目通过PLC控制一个点胶机和七个气缸,主要配电元件有接触器,漏电断路器,24V直流电源等。接触器有直流,交流(24V和220V),大家一般是选那一种?接触器,漏电断路器选择原则是什么?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前辈的正确指点,可少走弯路.查资料,自已选,自己积累经验,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电压稳定选什么交流接触器都好用,电压不稳就选24V,用开关电源供电,漏电断路器的电流比机床电流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
广州电线、镇塑电线,铜包铝电缆是监控布线的最佳选材,价格是铜线的一半,电压72V,其0.5截面以下,护套电缆,屏蔽电缆,利用集肤效应,从芯线到屏蔽网,全部采用铜包铝,比铝镁丝效果显著,广州电线,广州市镇塑电线有限公司www.gzzhensu.com,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99号,020-81860162生产GB5023。JB8734全系列:电梯随行扁电缆,RVV护套电缆,RVVP屏蔽电缆,RV连接软线,BVR电气安装软电线,BV电气安装电线,SYV同轴电缆,5类网络线,阻燃低烟无卤电缆,机械配套用护套电缆,机床用护套电缆,机床用信号屏蔽电缆,医疗器械配套用护套电缆,弱电监控电缆,传感器电缆,环保低烟无卤电缆,广州电线,镇塑电线,SYV视频线、RVVP屏蔽线、RVV护套线、AVVR多芯信号线、RVSP双绞屏蔽线、各种护套电源线、五类网线、超五类网线、同轴电缆、各种音响线、话筒线、安全防范产品配套传输线缆、综合布线工程用线缆、监控工程专用线缆、门禁对讲传输线缆、停车场监视电缆、机场监控线缆、广州电线,镇塑电线,仿照GB5023产品规格,推出相同规格的铜包铝电线,ROHS电线,有ROHS认证,备有ROHS含量测试仪,能确保符合欧盟指令,铜包铝电缆是监控布线的最佳选材,价格是铜线的一半,电压72V,其0.5截面以下,护套电缆,屏蔽电缆,利用集肤效应,从芯线到屏蔽网,全部采用铜包铝,比铝镁丝效果显著,所有产品均通过3C认证,广州电线,镇塑电线,电梯随行电缆,汽车电线拥有CQC认证。是广州市工商局评定的广州市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长期采购ROHS电线原材料,铜包铝丝,塑料。

网友:
电源供应的都是220,控制的部件都是24,安全方便

网友:
找个厂家,要样本自己看就明白了,俺一般用施耐德。国内很多用正泰的,据说也还可以,俺看俺们厂房配电就是正泰的。

网友(2011-08-07):
断路器: 保护线路和上级供电, 原则: 1. 额定电流时保证电缆不过载, 2. 额定电流大于所接负载的额定电流
接触器: 控制用,根据负载电流选择。至于选择直流还是交流,基本上没有特定限制,根据控制回路选择就可以
漏电保护:标准要求插座回路必须使用30mA漏电保护,主要保护人,同时,整个设备的主进线也可以配一个,主要保护线路,但这个必须大于30mA,比如用100mA或者300mA的,否则二个30mA串联在一起没有选择性。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断路器的级联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认识,如有更多疑问交流,请发邮件shfisherman@gmail.com

网友:
有用的东西,一起学习了。

网友:
观望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