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批量打印

楼主(2011-05-29):
proe如何实现批量打印,批量转格式

网友:
PROE自带有批量打印转换的程序 Distributed Pro BATCH   安装好这个就可以批量打印了

其他的自已百度下就行了

楼主:
这些我都有安装了,问题是我打印时,页面一直都只是显示“正在运行中”然后就没有其它反映。打印不出来。

网友(2012-09-07):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有安装了,问题是我打印时,页面一直都只是显示“正在运行中”然后就没有其它反映。打印不出来。

我碰到的也是那样的情况,正在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