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细长轴的切削方法

楼主(2011-05-30):
重卡半轴,长度1200,杆部直径47车至45,不能有震纹。请DS支招,有哪些高招适合批量加工。

网友:
我用的是cy6140,打高速,我打过785,进给量要多,两毫米,进给量越小,振纹越多,我试过了。用活顶尖盯着时,由于工件受热变形,要随时注意活顶尖顶工件的松紧程度,手使点劲捏着活顶尖,活顶尖就不转就差不多了。我车的是直径25,长1140,45钢棒料改过几次,这样做波纹能小点,还没达到真正的没波纹,所以有心得记得也回复我一下。

网友(点评):
假如你反起车,刀子角度磨好点,说不定效果更好。

网友:
用中心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情况确实如你述。目前,我须三刀才能无震纹,效率太低。我在试双刀同切,有结果愿与你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心架支撑部位须有苛刻的前提条件,我是毛坯圆钢,也难以先弄一个支撑位。

网友:
用液压自定心中心架可以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此架是自制还是外购,能否具体些,谢!

网友:
发个图上来,我以前做过直径6毫米长度1200毫米的细轴,采用反走刀,用跟刀架

楼主:
跟刀架用不了,因为刀后仍有跳动。

网友:
由于厂里条件有限,没跟刀架,仅使用活顶尖顶着。

网友:
车你所说的件,假如刀子磨好点,关键就是车刀角度。还有要锋利,尽量减少径向阻力,还有如可以的话反起车,转速尽量不要太高,刀尖的中心高度一定要偏高,吃刀量也不能太小。最后是车前一定要校直,那样的话车你所说的件应是没问题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关于反车,转逨,校直都很重要的。另,我在找一种弹性活顶尖,不知能否有效果。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对的,但实际没有这样运用过。

网友:
1.采用合金刀片(我穷  用YT15)  主偏角75°~90°   前角20~25度并接近圆弧状   主后角6~10度   副后角接近0度;
2.装刀时刀尖要略高于零件中心;
3.用跟刀架  跟刀架爪子用50立铣刀修平整(注意!修的不好会发震);
4.用活顶针  力量要适中(顶住工件不用说了  主要是加工时用食指和拇指稍一用力顶针要会停  作用是避免加工热使零件弯曲);
5.在靠近顶尖处车出一段光坯用于搭跟刀架(注意力度  太松会有振纹   太紧会产生竹节形);
6.线速度在60~70米左右  太快会产生弯曲
7.加工前校正零件也是必须的的;
    个人意见,希望对您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详细指教,一定会有帮助。

网友:
采用反走刀,用跟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