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管接头处怎么用紫铜线圈密封?

楼主(2011-05-30):
液压系统管接头处怎么用紫铜线圈密封,谁有原理图给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紫铜硬度不高,容易变型,压紧后易和各面密封吻合.

楼主:
恩,但怎么装上啊,是与螺纹接触,还是在螺纹外啊

网友:
不应该与螺纹连接。紫铜垫一般用于活接以及管路与阀台的端面密封。由于其比o型圈强度高。所以一般用于中高压系统。

网友:
放在外面会好一点!放在螺纹上时间长了会密封性变小!

网友:
有照片吗?可以看的更直观一点?

网友:
紫铜垫多用于高压,油温较高的系统

楼主:
知道了,谢谢,找到cad图了

网友:
紫铜挺软的,容易成型。压紧后挺好的。

网友(2014-05-09):
钢厂用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