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磨钻头的给点经验

楼主(2011-05-30):
自己磨钻头时,很难看出两边切削刃的是否一样高,总是觉得做变得比右边的高。

网友:
能磨,不会说

网友:
呵呵,我也是。茶壶有饺子倒不出来。哪位仁兄有空的上个视频撒

网友:
这个好象没什么捷径吧?靠的是多练习,积累经验!

网友:
不好说,能用就行。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个钻头样板,你在书上查查,书名时间太长忘了

网友:
恩,也想知道如何磨钻头3 n# C: E4 c+ G5 ?2 H

网友:
如果翻转180°以后和之前的效果一样,那么恭喜你钻头磨好了

网友:
向现场的师傅请教一下,胜论坛里十个人答复你-----多向身边人学习

网友:
翻转180°以后和之前的效果一样,那么恭喜你钻头磨好了

网友:
先用眼睛看一下,这个凭经验,再上床钻一下看切屑情况哪边出削多那边就高

网友:
刃磨是将已磨损的麻花钻磨成标准的麻花钻,也就是顶角118度,横刃斜角55度的标准麻花钻(只须刃磨两个主后角),标准麻花钻有很多不理想的角度(如横刃过长、近横刃处的前角过小等缺点),所以我们要给麻花钻进行修磨,修磨之前你要先学习好麻花钻的几何角度、参考自己所钻削的材料和加工过程,如铸铁我们要磨双重顶角,特别是大于30mm的麻花钻,因为最外处的切削速度最高,,薄板麻花钻我们要磨出三尖式的,也就是中间有两个月牙槽,软材料要磨出横刃斜角为90度,以钻出好的表面粗糙度,还有就是我们的群钻,是一种结合多种刃磨方式的的结晶,也是我们伟大我国家领导人倪志福所总结出的,也叫倪志福钻头,标准群钻有个很好的口决,:“三尖七刃锐当先,月牙弧槽分两边,一侧外刃在开槽,横刃磨窄低又尖,”这是一个标准的群钻,这种钻头磨出后转矩可减小约10%-%30,轴向力可降低%35-%50,耐用度也比标准麻花钻提高3-5倍。还有就是钻不同材料的群钻,都有不同的形状,在这我就不介绍了!

网友:
我们这边的老师傅磨的很好,我还是不太会。

网友:
磨钻头是门技术活  多练习就OK啦  很难讲解  最好是去车间问下老师傅

网友:
我以前发过的贴子,立磨麻花钻,摘录与下:
         磨好的钻头,两刃的角度要一致,这样切削时受力均衡,切屑卷屑好,易排出,不缠钻头,钻头也耐用。这说起来容易,真要用手磨钻头,却很难做到。因为一般人手上的功夫很难达到那种水平。因此,眼睛观测就很关键。看两刃磨得一样不一样,也不容易。因为人的两只眼睛平时没觉得有什么差别,但一到看钻头刃时却发现,正看一条刃高一条刃低,把钻头反转180°再看,怪了,那条高刃变成低刃,低刃变成高刃,这钻头可该修磨那边啊?这就要排除视力误差。也就是比较两次观察时两刃外边角的高低误差,只要一样,钻头的两条刃的角度就一样了。好多人都问,标准麻花钻的顶角为什么是118°,解释的理由也不少,从磨刀的角度来讲,我发现,在这个角度时,修磨两刃比其他角度容易一致。角度大或小都试过,一次磨成功的几率比较低,尤其是角度大时,更为明显。
     对于磨直径3mm以下的麻花钻,看两刃高低很困难,因为钻刃成了一个虚光点,看不清。有经验的工人用食指和拇指圈成个圈,罩在钻头前遮光,就可把钻刃上的虚光排速掉,准确的观测了。

网友:
让钻头的尖放在手指上面,让它们形成一个三角。看一下哪边高了,就磨一下。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六角车大师说的对,认真看看,我是360°转着看看,两面都一样了,就差不多了,至于两切削刃的长度小钻头我是用指甲比划着对比的,两刃一样长,大的直接用眼看,后刀面最后再修修,多练练,磨磨钻钻,细心点,不会很难的,磨多了就会了,两边不一样高,是因为你两面磨的角度不一样

网友:
看来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自己多练练吧

网友:
想学吗?我教你。QQ476765031

网友:
看这里的群钻的刃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wNzQ0Mjg=.html

网友:
让钻头垂直向下  两眼轻眯 用余光看  再转180°再看  标准是看三个尖组成的是不是等腰三角形。要多看多磨  我学徒的时候把一支25左右的钻头磨完了(国企还是好呀)

网友:
   嗯。。会磨不会说 。  这个是看经验的   多练习就好。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要用心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真的要经验,不是3言2语可以描述的

网友:
现在有专门磨钻头的机器,很简单。

网友:
经验吧,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需要自己实践了,时间才能积累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完全是经验的积累,不像书本上这样那样的讲究,你可以先磨一下认为合适了,精确的工件防止被打坏你可以先打个相同的材料试一下,上试就知道那边的肩高那边的切销长,再加以修改,钻头的本身要比实际尺寸小,用钻头打出光洁度高的和精确度高都可以试着来的,当你试的次数多了你自然就会明白那方面注意了。。。。。。。别人说出个天大去你也就听个热闹呵呵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我看得资料视频很多 但是还是不怎么会 没人手把手教 自学真的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得多实践。

网友:
翻转180°以后和之前的同样的效果,那么你钻头磨好了 ,可以试一下再修一修

网友(2011-08-13):
唉,看来大家都有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得味道。我粗粗的啰嗦一下,教科书上好像写得是标准118度,你手工磨好后,一手把钻头拿垂直,一只手伸出食指在钻头上方虚搭一下,有个对比,对称就差不多,磨时靠近砂轮中心。多练下,感觉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靠经验啊。。说不出来呵呵。。

网友:
有本书名叫车刀刃磨技术的书,里面有详细的讲解如何磨

网友:
这个简单  放在平板上  在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   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十年磨一剑,

网友:
积累经验!!!挺简单的,手感,一点点磨,磨到自己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其实感觉上就是左边比右边搞啊。就看高低旋转180度后是否一样啊。一样那就磨好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目测,还要有手感,不过这个是要一段时间的的学习。

网友:
这个纯粹眼神看好使不好使吧?要是斗鸡眼啊什么的就没办法了,最好的就是你有个什么小对快什么的。

网友:
找一天参考直线
两边看是否一样高

网友:
磨钻头,先要看在什么材料上打孔,然后确定磨啥样的钻头。前角,后角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还有材料的厚度。空的精度要求。磨得钻头叶不一样的。

网友:
后角比前角要小,衡韧要有角度。

网友:
怎么说呢?这得多靠经验积累,在家里有一本检修钳工的书,我记得钻头的介绍有6页吧,最常用的是麻花钻,有7个角组成,后角,楔角,前角,切削角,螺旋角,顶角,横刃斜角。一般钻头的前角在外径上为18-30度,大约和螺旋角相等,后角是切削平面与后面之间的角,后角大,切削锋利,但易破裂,后角小,钻头坚固,过小不利于钻孔,一般为6-12度,顶角的大小和工件材料性质有关,标准角度118度。; d% F* }6 q8 s) i% Y
主要就这么多吧,但实际上平时刃磨直径4-50的钻头还得需要多练习,眼力很重要,开始时先磨好之后,试着钻孔,如果锋利,两边出的铁销宽度相等,且切削刃不易破裂,那就磨好了。

网友:
查看两边高矮差距的时候,重复旋转比较的次数不能太多,多了眼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