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画出的斜线有锯齿---请教

楼主(2011-05-30):
如题,望大侠指点,小弟谢过了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吧   也可能显示精度的问题

楼主:
貌似caxa没有调分辨率的命令

网友(2011-07-16):
这个我也不懂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线条太粗显示的问题,不用太在意,打印出来照样没问题

网友:
CAXA画的直线,只要不是0°,45°,90°都会有锯齿,很轻微,不影响画图。打印出来的没有任何锯齿。

网友:
打印出来是没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