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换cad,caxa,怎么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

楼主(2011-05-30):
转换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

网友:
CAXA直接不能转,转成CAD后比例缩放

网友:
直接另存为,然后对话框会有个选项,按一比一输出图纸就OK。然后进CAD,去掉显示线宽,应该就差不多了吧。如果还要再完美点,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存为DWG或者DXF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习惯是在SW里拖拽模型入图纸里前,单击右键,选属性,可以在属性中修改比例,视角,和套用图框。

网友:
直接用solidworks出图不是更好吗?转CAD不能完美,用映射文件的方法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具体的去问百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