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里有没有坐标标注法?

楼主(2011-05-30):
刚刚看到一个国外的图纸,尺寸比较多,用的是坐标标注,我看了下机械制图的国家标准,里面没有提到可以用这种方法标注。

网友:
围观,我也想知道~我也是到这份工作,出较复杂形状,或者大板图才用到坐标标注~

网友:
期待了解的高手
给些信息

网友:
机械制图里有坐标标注法。。GB-T 16675.2-1996 里面是简化标准法。。。
而且即使没有也没什么,只要能看明白就行,机械制图标准只是推荐性标准,并非强制性。。

网友:
我这几乎所有大板都用坐标标注法,不过公差是个问题,请教高手谈谈公差是怎么标的

网友:
模具基本上都是这种标注, 这也大惊小怪的,少见多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确是第一次见到,你说模具图上经常这样标,你是看人家那样标也跟着那样标,还是说在书上或是标准上看到有所以才那样标呢?
不是我教条,我们公司的图纸都要经过标准化审查的,非国标的标注是不能用的

网友:
是标准的,模具设计中都用这种

网友:
见过这种标注。。应用于边角外形比较复杂的零件标注。

网友:
模具,还有形状比较复杂的工件使用坐标标注比较合适!

网友(2013-03-27):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一百度把这个帖子给百度出来了

网友:
这样的图纸用坐标也不 简单吧

网友(2019-01-27):
大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我最近也遇到这种情况来,之前一直是用的坐标标注,现在公司不叫用了非得用国标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比较正规的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