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压力机增压保压时反应慢时间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30):
溢流阀换了已调好的压力机上面的,密封圈都换过,加压前油缸内也排过气,保压时停顿了5秒油压表才显示加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正常的保压2秒,2秒就是已经加压的

网友:
其他的机器也这样??
会不会是液压油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压时确实没有压力啊,没听到加压的声音啊,

网友(点评):
保压时没有声音可能是因为是用单向阀保压,这时油泵已缷荷

网友:
溢流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时间继电器换换看下,不行的话,大概是系统有泄漏吧!

楼主:
哦,谢谢,我明天去检查一下,

网友:
看看进油加压的管路有没有什么地方存在一点点的内泄情况!
泵的流量是不是实际输出的比较小

网友:
其他的机器也这样会不会是液压油表有问题

网友:
是油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