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合理跨距的确定——请教

楼主(2011-05-30):
如题,不知有懂的没,车床主轴跨距怎么定的,有没有个范围?

网友:
这话问的别人都不想回答,这种情况有两种,一是大家很懒或者水平不够,二是自己很懒或者自己水平不够,呵呵。

网友:
来挂个名,想知道那个“跨距”是什么意思!

网友:
根据主轴的负荷选择轴承,主轴轴承根据接触角的不同,滚动体的中心在接触角方向画线,为其受力的方向线,交于轴心上一点,前后轴承的相交线在轴向的一点相重合时为最佳,这样一般为跨距为3.5:1

网友:
迭代求解,最佳刚度之数值即是——机械无非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