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滚筒如何加工保证同轴度?---如图,请教

楼主(2011-05-30):
2011-5-30 11:35此滚筒150外圆要磨还要镀铬,90轴承位不磨了,直接车出,现在焊好了,先要车加工,这种怎么加工啊,要什么工装啊,多谢各位帮忙。

收藏 分享 评分

网友:
塞个间隙配合的1500左右长的轴进去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现在那90的孔还没车好啊,怎么保证两边90的孔同心啊,要上中心架呢

网友:
2个V型块定位,三爪子上夹一个车好的顶尖,然后铰孔、

网友:
先在一端车架子口,架上中心架,车一端工艺外园(见园即可)车φ90轴承止口达图。做工艺堵板,顶尖作业,车外圆达图。掉头装夹同理,外园打表找正后
 车另一端φ90轴承止口及外园达图。OK!

网友:
这么个薄壁管子要求外圆公差0.05,我以为是做不到的!

网友:
留名表示关注一下~~~~~~~~~~~~~~~~~~~~~~~~~

网友:
用4爪夹一头,另头用中心架。打表找正2头水平(就是找正外园中心)再车。车好了挑个头,和前面一样车。
不过5丝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我觉得你工艺搞反了。

网友:
觉得做不到,至少你这个一米多长,外径的尺寸公差多少啊,最起码比同轴度公差《0.05

网友:
一夹一顶外圆,然后用中心架扶着车孔,掉头打表车另一头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同轴度5丝也不是要很严,只是要从工艺上保证同轴度尽量少。

楼主:
只是中心架校正好麻烦的,是不是把百分表磁在轴上打尾座外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详细的答复,你的工艺应该是对的。再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能给我说说怎样打表找正吗,只要架上了中心架,不管与主轴同不同心,外圆都不会跳动的,所以肯定不是打外圆跳动,但像我上面说的打尾座又太麻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表打工件上母线及侧母线左右两端四个点就可。

网友:
公共轴线同轴0.05,应该比较容易达到,带B轴(回转工作台)卧式加工中心,一次装夹,回装精镗,可以保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车一端工艺外园,不调头好像不用车了吧

网友:
你有多少?我这里专业加工,075789966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