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SI12是什么材质----请教

楼主(2011-05-30):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AISI12是什么材质,化学成分是什么?

网友:
Alsi12-化学主要成分(%)Si:11.5-13.0---------Al:余量融化温度:560-620特性:脆

JIS牌号ISO牌号CuSiMgZnFeMnNiSnPbTiAl
ADC12

1.5-3.59.6-12.00.3以下1.0以下1.3以下0.5以下0.5以下0.2以下

余量

牌号化学成分表
SiCuMgZnFeMnNiTiSnPbCrAl
LM610.0/13.00.1↓0.1↓0.1↓0.6↓0.5↓0.1↓0.2↓0.05↓

网友:
送给你个表格供你查询,一般的材料你都能查到,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AISI12是铝合金,德国DIN标准牌号
化学成分表
   Si Cu     Mg         Zn          Fe          Mn         Ni          Ti         Sn        Pb            Cr
 11.5/13.0   0.1↓   0.1↓   0.1↓   0.6↓   0.5↓   0.1↓  0.2↓  0.05↓   0.1↓

网友(2012-02-05):
没威望下载,郁闷,还不能少于20个字啊

网友:
厉害   附件那对照表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