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处理

楼主(2011-05-30):
请问大家发黑处理一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发蓝和发黑的工艺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处理结果不同而已,发蓝在钢材表面上最终形成的的氧化膜是深蓝色的,发黑形成的是黑色的氧化膜,成分都是磁性氧化铁。
至于工艺,则是在腐蚀性不强的工作环境中,将钢制品浸入热的(温度高至130摄氏度或更高)、加有亚硝酸钠的浓碱(氢氧化钠)溶液中处理,钢材表面就能生成深蓝色或黑色的磁性氧化铁(四氧化三铁)膜。这种处理就叫“发蓝”或“发黑”。
处理中发生的反应如下:
3Fe+NaNO2+5NaOH=3Na2FeO2+H2O+NH3(气体符号)
6Na2FeO2+NaNO2+5H2O=3Na2Fe2O4+NH3(气体符号)+7NaOH
Na2FeO2+Na2Fe2O4+2H2O=Fe3O4+4NaOH

网友A:
那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呵呵,我也不知道啊,图纸上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防锈。。。。。。。。。。。。。。。。。

网友(2011-06-30):
一般的表面处理,找专业厂家作

网友:
我看到有师傅就拿火焰枪喷一下火,然后浸到煤油里冷却后拿出来 可能是发黑的简便方法吧

网友(2011-08-06):
应该就是防锈吧,对材料的内部组织没有影响

网友:
长见识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回4#,防锈,又可以增加表面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作用是什么呢

主要是防腐!!!

网友:
一般的表面处理就是防锈与好看

网友(2011-10-26):
二楼很专业啊,详细的解答,

网友:
那如何控制是黑还是蓝了???

网友(2012-05-15):
路过了。一般我们是用火烧一下,在工件不大的情况下放废机油里面!

网友(2014-05-30):
正在实验中  温度和剂量什么的真心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