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对弹簧垫圈有疑问

楼主(2011-05-30):
弹簧垫圈是如何防止螺母松动的,哪位高人能从力学角度说说。。

网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网友:
按了它,螺丝就不容易松啊。

网友:
注意弹性垫圈总是按照常规螺纹相反的方向有弹力,也就是说阻止松动的方向,所以就可以防止松动。

网友:
注意弹性垫圈总是按照常规螺纹相反的方向有弹力,也就是说阻止松动的方向,所以就可以防止松动。,
专业评定,另外可以减震,加强了力的作用

网友:
弹簧垫圈,防松动还是比较可靠,一般用于震动不剧烈的地方。

网友(2011-08-01):
关于详细的力学模型在机械设计里面讲 的很清楚,我就不详述了。简单的说就是,弹簧垫片增加了预紧力,而它的弹性反力使得了螺母和螺栓之间的摩擦副压紧。同时呢,垫片卸扣的尖尖也可以抵住螺母,也有防松效果。但是这种防松不耐冲击,振动。

网友(2012-05-22):
学习了,高手说的真好。。一直在自己猜测。没想到八九不离十。。。。果然基础嘴重要

网友:
时间久了就都懂了

网友:
具体怎么真不清楚,不过看了高手解释,受教了

网友:
说的简单就是因为它有弹力,即使螺母有点位移自动,因为它的存在依然可以保持螺母有足够的预紧力!

网友:
7楼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