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有没认识这种轴承的?

楼主(2011-05-30):
准确的说,我连它是不是轴承都不知道,让大家见笑了。
请问有没认识这个东西的,到底叫什么?什么店里有卖啊?我去了好几家轴承店,都没找到。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声,谢谢各位大虾了~~
轴承的4个小圆柱后边有个薄片,薄片里边有弹簧顶着。有人认识吗?

网友:
超越离合器,也叫单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麻烦问下,这东西去什么店买啊?我在轴承店里没找到啊。累死我了都

网友(点评):
这个属于轴承类的,由于用的少,轴承店很少有卖的,你在网上查,看看哪家公司有生产这个,或者在淘宝上查

网友:
滚柱式超越离合器,它由内圈、滚柱、外圈、弹簧和顶销等组成。一般内圈为主动件,外圈为从动件。当内圈逆时针转动时,滚柱被楔紧而带动外圈转动,离合器接合;当内圈顺时针转动时,滚柱退入宽槽部位,外圈则不动,离合器分离。

网友:
单向离合器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上边的啊?

网友:
这属于传动系的部件,用在需要传递扭矩、超越转速、分度定位等场合的。印包、矿山、起重、输送、汽车行业都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大概就类似于一个棘轮棘爪式的离合器

网友:
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B:
单向轴承,请问需要多少你在那个城市?

网友:
不是轴承啊,是超越离合器

网友:
好吧,这是超越离合器长见识了。这么小一个,一开始真没看出来

网友:
有学习了点新的知识!

网友:
不是轴承啊,是超越离合器 ,我们以前用过,现在不用了,不知在哪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这是离合器,只能望一个方向传递转炬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超越离合器,呵呵我感觉设计这东西的家伙很厉害的。可以单向传递扭矩。当主动轴速度高于从动轴时传递扭矩,当主动轴速度低于从动轴时不传递扭矩

网友(2011-08-03):
很多轴承厂都生产这东西

网友:
呵呵,牛人很多,长见识,,,,,

网友:
单向轴承俗称超越离合器、单向离合器

网友:
我也长见识了!多谢二楼的解释!

网友(2011-11-16):
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提供品牌和型号,如果没有,请测量外形尺寸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个玩意,学知识了!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儿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请问需要多少你在那个城市?

机床配件商店应该有卖的

网友:
单向离合器。。。。。。。。。。。。。。。。。

网友:
这个也有叫单向轴承的,应该称作超越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