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时定义,请教

楼主(2011-05-30):
我一直认为一个工时就是正常情况下平均一个小时的工作量,前些天下车间听说机加工人一个工时3块钱,每人一天差不多20个工时左右,也就是一个小时可以干好几个工时的活,不太理解怎么定义的。
还有,听说车床加工对外报价一般20块钱一小时,这个小时是时间上的一小时还是一个工时?
刚接触这类,不太懂,说的有点乱,不知道大家能看明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大型机械厂里的工时是按指数来算的,假如加工单上标的工时是60分钟,你60分钟刚好做完,那指数就是1,30分钟做完指数就是2了,120分钟做完就是0.5的指数了,很简单的

网友:
工时的概念有两种,一,实做工时(单位时间内干活的数量),多为计算工人工资的参考;二,定额工时,(单位时间内干活的数量+辅助工时+各种管理的费用)属于成本核算的参考,也就是对外的计价依据,这里辅助时间是死的,如有的工人打破常规(技术熟练,革新工艺),大大的减少了辅助时间,就可以在八小时内干出别人十或二十个小时才能干出的活来。

网友:
3楼回答比较专业。我们这儿基本上是一小时两元,定额工时也不准。

网友:
工时的定额还要参考数量的多少,单件和多件不一样.与批量件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