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床飞平面问题

楼主(2011-05-30):
我现在开的铣床用飞刀飞平面,怎么也飞不平,有波浪纹,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维修。。。。谢谢了。。。。
我自认为是轨道磨损了,或者是主轴的轴承磨损了。。。(机床使用时间长了)

网友:
估计主轴前轴承松了,弄紧即可。

楼主:
主轴松动岂不是要全部都拆了。。。。。。。。

网友:
轨道磨损是固定规律的曲线特征,轴承磨损是全平面的波浪,你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大侠有专门讲这些加工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点评):
固定规律的曲线特征,全平面的波纹?这两个想象不出来差异

网友(点评):
滚道磨损产生整个主轴箱刚性不足,因为压板产生间隙?轴承磨损会影响端条和径向间隙,使主轴刚性不足

楼主:
全部吃刀的时候还可以,到了尾部就有波浪纹了,飞小平面时候就全部都是波浪纹!!

网友(点评):
基本肯定是轴承问题,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么说?难道说轴承磨损造成了端跳是虚的?

楼主:
谢了,我有时间就去弄弄。。。。。。。

网友:
出现波浪纹原因有1、工件装夹不对,造成铣削的时候工件有振动造成,这种情况要考虑多加装夹工件支撑点和夹紧位置;2、机床出现低速爬行现象(工作台又低速窜动,可仔细观察出来),造成工作台抖动而引起工件振文,造成工作台低速爬行原因比较多,可先跟换粘度大点的导轨油看会否有好转;3、主轴有松动,造成运转过程中有抖动,敲螺母预紧轴承即可,4、铣头的滑枕的导轨插销有松动,造成吃刀的时候整个铣头有抖动,可以适当预紧插销排除问题

网友:
7楼说的不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主轴轴承 出问题的 概率很高。 波浪纹。振刀引起。
  还有你上料的时候  是不是压紧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答案。。。。。。。。。。

网友:
7#说的很对,先看下是否是主轴丝圈松了

网友(2011-06-30):
调主轴轴承的时候,打表看看。用长铁棍撬主轴端部看看主轴轴向窜多少,明显的窜动有必要调整。卸掉铣头侧面的堵头螺塞露出主轴轴承背紧螺母,松掉上面两个防松螺钉,用铁棍伸入背紧螺母的凹坑出固定住螺母,用大扳手擒住主轴的端面键逆时针转动主轴,夹紧主轴轴承(根据经验)。锁紧两颗螺钉,旋入螺塞,调整工作完成。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