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忙看下这个产品如何送料

楼主(2011-05-30):
有个L型物料,厚度0.18,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自动送料?

网友:
没有长度宽度的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更新了图片,麻烦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尺寸?材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楼主:
来料是已经成形好的薄钢片,现在就是要把它排列整齐单个送料,以便后道工序加工

网友:
可以说详细点吗?要求是什么?要求的速度?有什么注意事项?自己理想的方式送料?

楼主:
上料速度20个每分钟,自己没有好的办法上料,以前都是人工,现在要搞自动上料我无从下手啊,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能想到的办法有:
1.真空吸盘加旋转气缸
2.定位工装处加磁铁,加上料杆
最好说明下步加工工序是什么?

网友:
要知道下步工序(钻孔吗?)  和定位精度要求

网友:
找个振动盘公司做个振动盘算了。。这个件振动盘应该很好排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工序焊接,把这个钢带点焊到另外一个部件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工序焊接,定位精度+-0.1以内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午也联系了一家振动盘公司,听他口气挺难,先试试看。物料厚度太薄了我图上给的0.2还是厚的,最薄的只有0.1

网友:
说的明白带你吧?看不懂

网友:
这个东西来料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冲出来的 那么就是一整叠的 那样就很好送呀 ! 做个槽利用重力往下 用一个薄片一块块推出来就好了

网友E:
补充下推出后可以直接进入治具,治具下可以开小孔吸住定位! 然后治具往上送到所需位置! 呵呵 具体还是楼主说清楚才能给出最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种零件本应在冲压的同时,就把料排列好,后面就省事了。

网友:
变形好控制吗 太薄了点吧

楼主:
振动盘公司找了好几家,都已经明确答复做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下推出后可以直接进入治具,治具下可以开小孔吸住定位! 然后治具往上送到所需位置! 呵呵 具体还是楼主 ...

这个方法之前想过,料太薄只有0.1厚,担心出料会重叠或者卡死,现在也只能用这方法做个试验了

网友:
说清楚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是有点薄 如果出口做倒角呢 是不是能改善!  等你的结果 。成功与否 上来给个经验!!

网友:
應該設計一個料架放一整碟進去  向ㄩ的形狀  下面設計堆料柄厚度小於0.18以下越0.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