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犯了这种错误吗?

楼主(2011-05-30):
先看这个帖子:
http://news.ifeng.com/mil/forum/detail_2011_05/30/6712890_0.shtml

看这个帖子前,我一直使用着文中指出的错误理论。
多种因素使我没有去思考、怀疑其正确与否。

网友:
这个理论本身站不住脚,因为坦克是运动的,人家体形高大者动力也大,跑得快,看得远,躲避及时;体积矮小,动力受限,速度慢,驾驶人员也看得近,所以被动挨打是正常的,再说人家打坦克也不全是地面打击,许多是飞机轰炸,这样就看在俯视图的投影了,呵呵,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些东东,不是个人能力能做到的,涉及的东东太多太广。

网友:
看问题不全面的典型代表,就像你与泰森打拳一样,你是矮,但价值在哪里?首先要知道这个,

M1A2 的火力,你看看,什么德行?口径小于中、俄,为什么?军迷还瞎扯,说口径越大越好,因为米国做不出这么大口径的,
再看防护能力,M1A2 多少吨?T72 多少吨,多出的重量在哪里?人家防护材料本身就好,装甲再比你厚,跑的比你快,伺服系统比你准确度高,初速大,射程远,你还玩什么,在伊拉克,M1A2 与T72同时发现目标,同时开火,一定是T72完蛋,你射程就不够,

就像小鼻子与米国打海战,用样16寸口径,小鼻子一会就虾米了,什么是工业,这个就是,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说的很多也对头,但咱只考虑文中提到的一点。 很多东东并非咱们想像的直线关系。

网友(点评):
绝大多数情况下,坦克射程并非主要因素

网友(点评):
大虾缪也,现在坦克都是集群作战,是互相联络的,射程是非常主要的技术参数,米国佬总是抢在人家射程外开火,T72 主要是吃这个亏,射程不够,

网友(点评):
实战倒不是很清楚,但在某个地方看到过有关坦克炮问题文字,坦克低矮,在绝大多数地方,地面不平或障碍物的影响距离,远小于坦克有效射程。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你低矮有什么用途?这个阿拉不理解,火控系统都瞄到你了,你低点有什么用?这个不能明白?请赐教,低了就不打你吗?你矮了,防护肯定就薄了,抗打击能力就弱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这些东东一两句话讲不清 矮了防护薄不是绝对的。 以前有坦克专业,现在好像没有了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那不叫坦克专业,叫动力车辆,阿拉当年选两个专业,这是一个,哈哈,阿拉一个熟悉船,一个就是这玩意儿,其它都是副业,玩的溜可也是副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