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070加工中心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11-05-30):
在子程序调用过程中出现没有找到用P指定的子程序中号或顺序号提示
可是我有编写子程序的,是不是格式不对啊?子程序里可以有换刀代码吗?
我是子程序里有两把刀加工.子程序就是转个角度的
大家帮 我看下啊

O2255;
G90G10 L2P1 X0.0 Y0.0 Z0.0;
G91 G30 Z0.0;
M10;
G90  G0 G54 A-24;
M98 P0024;
G91 G30 Z0;
M10 ;
G91  G0 G54 A-15;
M98 P0024;
G91 G30 Z0.0;
G28 Y0.0;
M30;
子程序
O0024;
M6 T1;

G90 G0 G54 X0.0 Y0.0 M8;
G43 H1 Z10.0 M3 S3000;
G01 -0.5F800;
...;
....;
....;
G91 G30 Z0.;

M6 T2;
G90 G0 G54 X0.0 Y0.0 M8;
 G43 H2 Z10.0 M3 S3000;
G01 -0.5F800;
...;
....;
....;
G91 G30 Z0.;
M99;

网友:
你这程式G1-0.5是什么呢、那个轴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漏掉了Z
现在解决了
子程序只能在存储器里面调
而且子程序里还不能有两把刀的程序
真是奇怪了

网友(2011-10-19):
你这程式是什么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