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无级变速可以吗?

楼主(2011-05-30):
用两个锥盘压一组锥形滚子。
通过调节锥盘距离,锥盘分离的时候,滚子向中间压,
锥盘靠近的时候,滚子向周边分散。
利用驱动锥盘传递给滚子的线速度的五级调节,
从而再传递给输出锥盘,得到无级变速输出。
这样的结构,要求锥角为45度,才能保证滚子与锥盘保持线接触,不发生滑动,得到纯滚动摩擦。
想出这样的结构,是因为觉得国外的IVT技术还是有滑动摩擦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如果对IVT的这一点理解错了,
那么我这个方案就是多余的了。
采用平盘压圆柱滚子,是无法得到纯滚动摩擦的,其他角度也不行,比如我一开始在图中标了个22.5度就是不行的。
是会发生滑动摩擦的,那样就不行了。
不知道这样的机构,对于滚子和锥盘的控制机构要求有多高,以现在的工艺水平能否做出来。

网友:
好像不行,像是个推力轴承,传递不了扭矩,不确定,看看其它大侠怎么说

楼主:
滚子不做行星转动,只是绕滚子自身的轴旋转。所以是可以传动的。
其实其原理与ivt没啥差别,只是接触线是直线,不是弧线。

ivt的接触面是圆弧形的,我理解滚子和弧盘之间会有滑动摩擦,
哪位高手给看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我是这样评估的:
滚子的上边缘与下边缘运转一周的情况下,线速度比是一定的。
而随着与弧盘接触位置的改变,滚子上边缘和下边缘接触到的弧盘上的点,线速度比却在不停变化。
比如滚子水平的时候,弧盘接触点上下两点间线速度差距最大,
随着滚子逐渐倾斜,逐渐接近弧盘轴心,弧盘接触两点的线速度差逐渐缩小。
这种情况下就说明滚子、弧盘之间始终发生滑动摩擦。不是纯滚动。于是就问题多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噢,看图不仔细,没看到滚子中间的轴,那可以传动,但能传动的扭矩可能不大,因为容易打滑,在转的时候滚子也容易向外脱开,可以考虑加个弹簧。滚子表面不能光滑,需要粗糙以增大静摩擦力,就像汽车轮胎一样。滚子和左右锥盘能做成齿轮啮合式的吗?那样能传递的扭矩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这个方式是做不到齿轮传动了。好像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齿轮啮合无级变速传动的。
只有一个北京维艾迪叫王国斌的人,做了一种活齿齿轮方式的无级变速器。
再就是石玉山做过一种多边形可变半径导轨加传动链的无级变速机构。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摩擦传动了。
关于加压问题应该是我这种方式的主要难处了。
滚轮要加压,锥盘要加压,互相之间要配合起来。加压机构恐怕比目前最普遍的锥盘钢带式无级变速器要复杂些。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45度的角度。角度较大,可能会使锥盘和锥形滚轮的尺寸比较大。
坛子里有有条件的高人,可以尝试设计和做一个原型试试。

网友:
新人学习,现在无级变速的难点在哪里啊?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这种无级变速是可以的,我看过这种结构.比效老的一种传动方式.

网友C:
还是没有看懂楼主的图。。假如输入锥盘和输出锥盘是一摸一样的。那么输入盘转动一圈,输出的盘也会反向转动一圈。这应该与盘的大小没有任何关系啊。两个盘是一样的,减速比也应该固定了的啊。那怎么可能变速呢?但是如果是那个绿色的盘作为输出轴,我倒是觉得可以变速呢。
呵呵。。。我没有接触过这一行,可能不知道你们里面的一些术语和一些标准机构。。只是提出些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好像变不了速.彩图那个可行,不是滚子线速变化问题,而是主从两轮接触位的直径比产生变化.

网友:
也算是一种cvt无级变速器吧,CVT是轴间变速,楼主的是同轴轴套变速,用来调和两组行星齿轮的速比,即行星组变速时因转速突变而使中间的摩擦传递轮轴向移动,从而使两边的压紧轮产生转速差,并逐渐回复等速,时间与负荷有关。
汽车无级变速器,同轴的都采用行星组合加液力反作用变扭器,技术成熟,没有明显的冲击。
再有一种最简单的三角带无级变速器,用在轻便摩托车上。
关于摩擦转动,楼主可参看“波轮变速器”,设计手册上有的。

网友:
应该能变速的,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呵呵,这样传动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变速:看你的输入和输出总是一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看懂楼主的图。。假如输入锥盘和输出锥盘是一摸一样的。那么输入盘转动一圈,输出的盘也会反向转动 ...

好像你说的有道理。你一说,我也发现不对了。谢谢。
输入或输出锥盘必须有一个与滚轮相对位置保持不变,才能变速。同步变化就变不了速了。
绿色的滚轮轴做输出才能变速。但是这个输出点好像不太容易处理。
因为为了增大传动能力,需要多个滚轮,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各个滚轮轴上都再加一个齿轮,用一个环形齿轮与各个滚轮轴上的齿轮同时啮合,做为输出。

网友:
一般无级变速都是用V带+弹簧,靠调整皮带的张力来改变皮带的接触位置,一般也是进口的无级变速机构比较好用,国产的没得过好评,不敢用国产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只有滚子锥角取45°才能没有摩擦?我印象中只要滚子锥角和盘锥角锥顶重合就可以吧?
就可以避免几何滑动的啊,能否赐教

网友(点评):
锥顶重合就相当于摩擦当量圆锥重合,可以纯滚动,我记得是在一本无极变速器设计里看到的

网友:
楼主的设计无法作为无级变速传动。原因如下:

1.锥齿的啮合需要保证两锥的锥顶重合,因此楼主的中间传动轮不能无限自由的里外运动,
2.显然,输入与输出轴的转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只有滚子锥角取45°才能没有摩擦?我印象中只要滚子锥角和盘锥角锥顶重合就 ...

其实这个很容易算出来的。
随便假设一个滚子的尺寸:滚子厚度为(根号3)cm。滚子母线就是2cm。滚子母线与滚子轴线夹角30度,滚子大端半径5cm。那么小端半径就是4cm。
以这个为基础来模拟一下:滚子整体转一周,滚子大端转过10π,小端转过8π。
再看锥盘。在锥盘上任意取一段,作为与滚子接触的部分。那么接触的母线长度为2cm。假设外缘半径为4cm,那么内缘半径为4-(根号3)。这时,锥盘转一周,外缘转过8π,内缘转过(8-2*根号3)π。内外缘转动距离比为(8-2*根号3)/8.而滚子内外缘转动距离比为8/10。这两个比值明显不等。所以肯定不能纯滚动。
而滚子母线与滚子轴线夹角为45度的时候,就可以保证比值相等了。从而纯滚动。
至于书上说的“要滚子锥角和盘锥角锥顶重合”可以纯滚动。我没有算过,既然写在设计手册中了,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这种滚轮锥盘式的结构,滚子上下移动,不能保持锥顶重合。所以不能使用这个原理了。
我觉得目前传统的锥盘v带式的无级变速器,也应该将锥盘做成母线与轴线成45度的形式。从而保证推块与锥盘之间的纯滚动。
也许这是目前传统无级变速器的一个被忽略了的严重问题吧。
我想的这种方式,由于结构形式的限制,滚轮不能放置太多个。其实,只要将传统无级变速器锥盘角度按这样修改一下,我觉得会有大幅度的传动能力提升的。

楼主:
进一步想了一想,觉得45度角度也是不行。看来这是一个死胡同。如果必须锥盘和滚轮的锥角顶点重合才能纯滚动,那么锥盘滚轮方式的无级变速就只能是鸡肋了。因为滚轮注定要移动,从而破坏纯滚动摩擦的条件。包括锥轮钢环式的等等变形。目前锥盘钢带式的运动形式不同,钢带上的推块与锥盘同轴转动,没有滑动。看来这种形式能够走到今天也是有道理的。呵呵。

网友:
可以传动,和变速啊,很像是斜齿传动 为何不做成锥盘和斜型滚子之间齿啮合,通过调节滚子与输入输出轴距来调速??

楼主:
滚子和锥盘之间齿啮合,就无法相对滑动了。从而也就不能变速了。

网友(2011-07-16):
网上有很多这种无极变速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