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正中心架与主轴同心的?

楼主(2011-05-31):
  请问各位,大家到底怎么找正中心架与主轴同心的啊?我外圆已车好,架中心架车内孔,不找正有什么后果。另外我修中心孔时没仔细找正外圆,中心孔打后,用双顶尖打外圆跳动还是蛮不错的,相差不了几丝。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把主轴用夹盘夹好,用中心架架好,用表打主轴的跳动,再调整中心架,直到满意的效果。不找正内孔与外圆的同轴度不好。或许是歪打正着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行呢,只要架上中心架,外圆就不会有跳动的,他总是会围绕着那三点转动,是圆的,你应该没实践操作过。

网友(2014-09-27):
卡盘夹紧工件,中心架也加压夹紧工件,调节,利用滑台打表9点和12点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