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发斯太尔WD615水温高,求助

楼主(2011-05-31):
  发现水温高以后达到100度!水箱水泵节温器全部换了新的!风扇旋转正常皮带没松!水道水循环良好!缸垫也换了新的!但是使用不了多久还是水温高!
请问各位高手还有可能有那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查下进风口吧
水温高,是比较难解决的,如果之前使用完全正常,现在就多检查下外部条件,看是否有什么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该换的都换了!发动机我都拆开重新装了一次!实在是想不出那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发动机长时间在高温重负荷下工作导致水箱高温?请问一下你的冷却水箱有没有清理过?因为发动机长时间工作.水箱会产生污垢(就像家里烧茶一样.)污垢导冷却水流速度过慢.发动机水温就会升高!零件都换了还不行那就给维柴售后打电话吧!

网友:
楼主,检查下进水管吧,看是不是有被吸扁的现象?或者其他导致供水不畅的!

网友:
是突然发生高温的吗?发动机的动力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油料供给有问题,你把所有东西都换了。又查了所有可能会使水温上长的原因。最难发现的是供油偏高。也有时能使发动机水温升得快。很快能达到100度。所以我认为查油路供给量。只是给个愚见。

网友:
斯太尔这不是我们的发动机嘛,回头我给你问问这边的技术人员,看他们怎么解释!

网友:
先检查发动机的供油时间是否对,如果对的话建议你把高压油泵去校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水道全部用盐酸洗了一遍!水垢全部清洗掉了!水箱’水泵换了新的!节温器我堵上了一边!只走大循环!可水温还是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水温高一般原因:
         一、气缸与水道穿气。(这一般是气缸垫与缸密封)一般是由于发动机水箱少水,后发动机机体温度太高,而气缸垫的材料与机体的膨胀系数不同。当冷却后使气缸与气缸垫和缸盖。这三大件之间的密封强度不够。产生了做功时的高压进入水道。所以一般看水箱是否有气泡冒出。
         二、冷却系统:水箱是否有污垢。风扇是否达到正常转速。风扇罩是否正常。节温器是否达到70度后自动开启。
         三、水循环系统:水循环一般看水泵是否正常。缸体水道是否有污垢,污垢会堵塞水的循环。使水得不到正常循环。
         四、油料供给:一般是油供给压力不够或供油偏多。使喷油达不到雾化效果。使发动机缸内有油料存积,使发动机在排气时发动机在自燃,但它自燃的效果还达不到反车的能力。所以缸内长期在燃烧使水温升高。(一般看活塞顶部是否有油垢)
去校一下油泵与喷油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