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E在二维图中标注尺寸箭头怎么是空心箭表示,怎样改成实心?

楼主(2011-05-31):
我的PROE在二维图中标注尺寸箭头怎么是空心箭表示,怎样改成实心?
而且比例显示用的是小数,这是怎么会是?请教高手谢谢!!!!!!!!!!!!!!!!!!

楼主:
我原来软件还满好有的不只怎么会是变成这样上述情况,急!!!!!!!!!!!!

网友:
可以到属性里面的绘图选项里面改的!

楼主:
我把比例设置ratio_colon还是不行呀!不只是怎么会事!!!!!!!!!!!!!!!!急

网友:
draw_arrow_style   filled  在绘图选项里设置这个

网友(2011-12-21):
filled_box 还是filled_d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