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6g外螺纹,滚丝前应该加工到什么尺寸?

楼主(2011-05-31):
我有一个规格为M10-6g的外螺纹,请问滚丝前应该加工到什么尺寸?

网友:
普通材料的话按下表查一下,特殊材质硬度的机械加工手册上有个公式,算一下。注意毛坯表面粗糙度对滚压结果有影响。

网友:
本想放个自己在用的搓丝前坯钉尺寸表
放不进来

网友:
车到9个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