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钻床与铣床,车床电气原理图上的区别

楼主(2011-05-31):
最近在画普通钻床数控改装的电气原理图,哪位前辈能解释下,钻床与车,铣床之间在电气原理图上的区别吗?

网友:
不太熟悉,是不是跟电机功率有关系,毕竟各种床的输出转矩不一样,电流电压肯定是不一样的了.你的钻床是打算用多大的钻头,他的转速,铣削力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考虑机械部分,单从电气部分来说,由于改装时用到单片机控制,所以只想画单纯的硬件电路接线图,之前看过车,铣床的电气图,但是找不到钻床与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不知道怎么画了